南桥晶振无电压!

楼主(2008-04-11):
主板南桥晶振无电压为什么也能启动?  高手指点..謝謝!

网友:
你的实时钟是走时的吗?如果走的话,那么就是有振荡,而你测量不出来。万用表一般测量的实际上是振荡电路的偏置电压,并非振荡电压。
门电路构成的晶振电路就有测量不到电压的。

网友:
晶振两脚有很小的电压就可以起振,加电后晶振两脚一定有压差

网友:
很小的电压测量不出来 :) :) :)

网友:
这个要看它是否起振~~~~~~~~~~`

网友:
测晶体的斜震电容~~~~~~~~~~~~~~~~~不行就换NQ

网友:
你说的主板是INTEL原装的把?如果是,只有在开机以后才有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到新东西了,看来下次遇到晶振无电压的就要注意这一点咯,请问张老师怎么识别该板是不是门电路构成的晶振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张先生请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门电路构成的晶振,有明显的门电路芯片和晶体在一起。

网友:
我也有一块810的主板,晶振一只脚有电压1。5V,另一脚无电压,发现另一脚接一电容后,再接门电路,门电路连电容的一端有电压,现在的故障是不开机,是不是晶振的问题,没有原装晶振,换了32。768M晶振还是不开机

网友:
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排阻是哪个啊??
请楼上的告诉下小弟行不!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