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11):
主板点不亮,测CPU供电正常,开关,复位针无电压,请各位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是点不亮还是不能触发上电?!!!
标题改了,回头好好看看版规!

网友:
这个点不亮怎么测CPU电压呢?
如果不能通电,按照不通电的流程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