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TM装系统蓝屏

楼主(2008-04-11):
L-VK8TM装系统蓝屏,还发现CPU监测温度始终只有7度,偶尔会跌到6度下,但又还回到7度.

网友:
监控电路都集成在IO芯片中,首先考虑更换IO芯片。

网友:
上的什么CPU?
你先考虑蓝屏和你说的温度有没有关系!
找个类似的板或CPU看看它的信息~

网友:
IO换了,温度变化正常了,还是装机蓝屏,刚装过去,在第1次重起后,就蓝屏,CPU 内存  硬盘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和驱动不兼容有关系!
用GHOST7.5的,有个全部不安装驱动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