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为何迈拓6Y开自检就BUSY灯亮,盘停转

楼主(2008-04-11):
迈拓6Y开自检等自检开始就BUSY灯亮,盘停转,就没有反映了,遇到这种情况要如何做自检呢,再此先感谢那些能热心帮助的友人。

网友:
你那个盘的头有无问题.

6Y的开自校是好麻烦.我手上也有好几个开不起来的.

网友:
头应该没有问题,,固件检测也是好的,就只在71%之后有坏道。。

网友:
在确定固件完好的情况下,换板试试
还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流程做做

网友:
孤帆远影
版主请问一下换哪个流程做,是不是vwo的流程做。

网友:
你可以试试检测一下模组有没问题

网友:
模块组检测没有问题,就是自检不起来,请高手帮忙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