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出厂的日立80G台式硬盘好像和很多主板有兼容性问题啊 ...
05出厂的日立80G台式硬盘好像和很多主板有兼容性问题啊!!!!!!!!

楼主(2008-04-11):
05出厂的日立80G台式机硬盘好像和很多主板有兼容性问题啊!!!!!!!!
做了几块845 小南桥的板。系统做不上蓝瓶啊!!!
845PE 做大南桥的板,这种盘可以做上系统。 大家碰到过没这种问题啊 !!!!!!!!!!!!!!!!!
硬盘

网友:
没有
一般硬盘和主板不兼容的情况很少见
不兼容多件与内存 声卡 显卡 网卡等与主板之间

网友:
如果你说的故障现象属实的话
的确是比较另类的现象~

网友:
硬盘和主板不兼容现象还是有存在的 只不过极少 我遇到的是华硕主板和三星40G(型号记不住了)据说是三星盘寻道时间长 导致华硕主板认为没有硬盘 在其他板子上都正常

网友:
我碰到的是华硕认WD160G串慢,分区格化都慢,装半路还死机!装的新机子,以前也没碰到过,费了一个上午!三块CPU,二块WD160,内存二条,都试了,最后换块希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