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36主板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8-04-11):
MS-7236主板不加电求助:测得无待机电压3。3VSB,MS-7已换过,故障依旧,请问这种主板待机电压3。3V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
我也不清楚,但可以给楼主提示下,常见的待机电压产生元件有:1117  1084  1083 8384 G74 G51 这6种元件。看看它们是否有损坏。

网友:
楼主在哪个位置测的3.3VSB.是不是测错位置了吖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真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哈,我慢慢的理线路,发现3.3VSB是经过一个八脚芯片(由两个场效应管组成)产生的,测得此芯片,有一个场效应管已短路,于是本人就找了两个沟道相同的管子,吹上去后,插上电源,测3.3V有了,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换7313呀.....
这个短路要换南桥了哦...估计你的板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2009-12-25):
我这手头也有一块这板子,换14.318 谐振电容都不行,就是一点谐振电容可以开机,有时候跑d3有时候不跑

网友:
楼上的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掉 在不行 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