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377XE 77G 左上角和右上脚失真(调行幅时不规则)

楼主(2008-04-11):
ACER 7377XE 77G 左上角和右上脚失真(调行幅时不规则)
在冷机时用户的菜单勉强可以把图象调试正常,但是热机几分钟后左上角和右上脚就象两边延伸失真,中间部分还好,如果调行幅的时候在中间,变化还是比较规则的,到刚要满屏的时候四角开始失真,等刚刚快要满幅的时候屏幕中间才展开,也就是说调行幅度的时候会影响图象的上下左右四脚图象,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在800X600的模式下是正常的,在1024X768就不行了,查S校正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包代换了,好郁闷的故障 大家帮忙给看看

附参考图纸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怪的,你把程序重新写下看看...先排除菜单的问题再考虑修枕校电路

网友:
存储器我换过,此故障受温度的影响 关键的测试点电压在冷机和热机都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换行幅调节管试试,还有就是行幅调节管B极前面的小三极管。电容,性能变差

网友:
我换过的东西包括:行管Q302,双阻尼管D305,Q318  TIP122,Q314,Q315,Q316,Q317,Q304,Q306,Q307
                   电容:C306,C311,C312,C313,C314,C320
                    电感L302
                    TDA4856和行包
我可是花了大力气的

网友:
我有台15寸的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行扫描IC某个脚接触不好,因为我是用CPU座插上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排除,我的是直接焊上去的,这年月已经很少用插座了

网友:
是场线性不好.你查一下场输入的几个电容.看看有没有变值!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场输出的问题吗?有根据不,看来真的得改变一下思路来修了

网友:
我看还是检查行扫描IC各脚电压。。。。。。。。。。。。。。。

网友:
在阻尼二极管两端直接并个逆程电容.还有就是改行调整电路把行幅改大

网友:
同意8楼的!!
我还是觉得是场线行不好~
重点查下场块及周围电路!!

网友:
你移动一下消磁线圈试试,我有过一台也是这样,我也换了不少东西,在我无意间移一下消磁线圈的位置竟然好了.

网友:
检测线形电路上的电容
再看看二次电源管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