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屏幕变黄色

楼主(2008-04-11):
有一台AOC C776+ 纯平显示器。最初系不能通电,开盖检查行管被击穿。换上可以开机,但是画面系黄色。显示器尾板上又没有RGB可调旋钮。我现在应该怎样做呢?请指教

网友:
你在菜单里面看下可以调不,如果不行,进工厂模式看下

网友A:
看看RGB 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再排出虚焊 和VGA线的问题
  再看色处理块  释放 电路 有无异常
然后再进工厂调调
      按照以上的去做  应该能修好!

网友:
先排出信号线,电路的问题,再不行就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明基的 也是黄色  信号线 视放  管座  都换过了  三抢都有电压的  到现在都没有弄好

网友:
有时候很多时候是VGA线和平头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RGB 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再排出虚焊 和VGA线的问题
  再看色处理块  释放 电路 有无异常
然后再进工厂调调
      按照以上的去做  应该能修好!

      这样还不行的话,哪有可能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黄色一般是少红色!你检查下信号连线、尾板等!

网友:
5楼的朋友你测下栅阴电阻,若大于1~200K或近无穷大那就是红枪老化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