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一亮

楼主(2008-04-11):
美格786FDX5 CRT17寸,开机过会一暗一亮,有时候直接黑屏.黑屏后,显示器摇下,又自动亮起来

网友:
补释放和2次共电 高压包

网友:
虚焊引起的 问题  看看MCU 供电的 7805或者7812 是否虚焊

网友:
7点种拆开显示器,一看一大片虚汗,补焊了下问题修复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