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规律重启

楼主(2008-04-11):
原来偶尔出现一次,现在频繁出现

就象按下了复位键(Reset)一样,复位线从主板上拔下仍然会出现上述现象

请高手指点!

网友:
1.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2.是不是CPU散热的问题
3.是不是CPU座附近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或者损坏.
4.看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5.电脑中毒了
还有些吧.......

网友:
直接换电源把,这种引起重起的原因很多的哟!!1

网友:
补重一点:查下电源是否正常,还有机箱的开关和复位键是否坏.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吧!!!!!!!!!!!

网友:
谢谢各位!
先重装下系统;再换电源试试.

网友:
这机碰到很多
电源的概率比较高
另外开关键最要注意,看是否漏电
这个搞了好几次空子

网友:
发帖之前把最基本的故障搞好
首先就应该想到电源!
如果还不行
系统的问题
考虑到是否CPU的散热
主供电的大电容。
内存是否有问题(如果你以前内存没问题的,那么先把内存拿下清理清理,槽也要清理下,)
CPU主供电不正常等

网友:
机器已修好,
最终确定为主板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就象按下了复位键(Reset)一样,复位线从主板上拔下仍然会出现上述现象
你没有看见吗?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上各位大虾提的最多是电源问题,我也这样认为,楼主首先你就换一电源看看(别的机拆一个也行)。

网友:
主板触发电路又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再看一下复位开关或电路

网友:
支持四楼。。。。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先查查你的开关是不是回不到位,还看一看开关是否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