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K741gxm问题

楼主(2008-04-11):
测试卡跑00,测 CPU 北桥 南桥 显卡 内存 供电都正常  怀疑是BIOS  然后刷BISO 发现BIOS写不进数据  到别的板子上拆个BIOS代换上  重刷了下BIOS  换上去过后 还是老样子 ,我是在不知道接下来 该怎么办了  希望各位大大不吝指导

网友:
00好像是CPU没工作呀
换个CPU试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开始就换了个好的上去试过了 不是CPU

网友:
OO,FF的故障是 最不好修的.打下U座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按压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