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1):
不定时重启,什么都清洗过了,板子电容没鼓
重启

网友:
更换一个好的电源先,确定是主板了吗?如果是主板的话,先触摸有没有发烫的芯片.

网友:
电容没鼓不一定没坏,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的话,就把电容换一下

网友:
LZ
很多基本的测试工作你都没有做
到新手区看看有关专题帖吧

网友:
谢谢大家
电源和硬盘都换了,谢谢大家那么热情,我回好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