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8-04-11):
近几日修到AMD一些主板754 AM2的主板(昂达A69G  丽台K8MB 升技K8T800)
故障现象CPU供电偏低,大概都只有1.08V这样
电源管理芯片发给高端管电压2V左右 低端管电压10V左右
更换高低端管 电源管理芯片 故障没能排除

这些主板都是比较新的,有经验维修人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AM2的板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电压是低一点,正常

网友:
修AMD754的供电异常的板子,不要把维修思路局限于CPU供电部分

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压只有0.5V,另一板只有0.95V,没找到同型号的IC,测IC,没PG信号,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VCORE不正常一般和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K8的CPU在不工作时电压会低,如果跑码后还低那就是不正常了

网友:
VCORE电压是不视CPU工不工作而不同的
只要VID信号一定,VCORE就应该是一定的

网友A:
我那块板是P4  478的主板,诊断卡显示FF,CPU电压只有0.5~0.9V,按常理,有电压,电源IC就应该是正常的啊?正常怎么会输出这么低的电压啊,肯定是某个地方有问题,

"和南桥关系不噶"  什么意思,打错了吗?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给个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块板是P4  478的主板,诊断卡显示FF,CPU电压只有0.5~0.9V,按常理,有电压,电源IC就应该是正常的啊?正常怎么会输出这么低的电压啊,肯定是某个地方有问题,

"和南桥关系不噶"  什么意思,打错了吗?

VCORE输出CPU工作所需要的电压,才算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4000+电压低,换个CPU就好了,返厂换的

网友:
华擎AM2供电问题

型号华擎A69G
客户上的CPU是 sempron3200+ AM2 vcore1.4V
诊断卡表现 供电 时钟 复位 基本是正常的(手动也能复位),不走码
查了下主板的各项供电基本都是正常的电压,惟独CPU的电压只有1.08V
开始修CPU供电,高端管G极电压是2V低端管10V 得到电压VCORE1.08v
更换了高低端管 电源管理芯片故障没能排除
cpu底座是插针式:排出CPU底座没有虚焊可能性
vid0-4线的对地阻值:表现在630欧姆左右
这以上都是我查出的一些数值,请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