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清华同方V10的笔记本

楼主(2008-04-11):
笔记本本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幕有很暗的图象!!拆机,以为是灯管坏了,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好的。然高压板有14V,14V,3。3V,?,地。。。。。。。
疑惑????拆开主机,量下主机供电:14V,14V,3。3,3。3,地。。。。。。。。。找了根线代用。结果正常了!!!!原来是因为屏幕长期摇动,卡在中间的线被拉端一根!!

网友:
呵呵,楼主捡到了大便宜

网友:
大哥!这!个收多少钱丫?

网友:
摁..这属于一个细活列.最怕就是屏线本来是好的.
一碰..卡擦.断了.
那郁闷楼.!

网友:
国产机 暗屏  大多数是保险烧了  屏线折段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是的,屏线断了还真是少啊

网友:
两百至少了,
钱就这样子到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