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不保存CMOS怎修?

楼主(2008-04-11):
查线路, 电池+极到一个电阻,又到双
二极管
后送到南桥, 测双二极管负端也有约3V . 而跳线也是直接入到南桥里面.跳线有约3V电压, . 开机时时钟走动, 由此估计时钟部分可能无问题. 会不会是SB问题? 请多指教.
电池

网友:
如果电池有电,跳线电压也有3V的话,多数是桥坏了

网友:
学到了,谢谢哦!顶了!

网友:
SB 的问题啊!学习了!遇到过!

网友:
太好了,我块华硕的板子就是这个问题,等下去查下,谢谢飘香

网友:
电池没电和插针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