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75CPU座子断了一根针怎么办?

楼主(2008-04-11):
有块D915PLWD主板,775CPU座子断了一根针,除了换座子还有修补的办法吗?

网友:
你把那根断的针往上挑一下,使它能够接触到CPU的触点也一样能用,

网友:
真的假的。不影响正常使用吧,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你试试吧!

用二极管的针脚代替!就看你焊得技术怎么样了!

网友:
还可以用吗不影响吗

网友(2009-04-28):
找个资料看看你短的是那根针,如果是电源或接地的没事,如果是信号线就只能接了

网友(2009-06-14):
CPU的针不一定都是要全才能用的啊,你看一下影响不影响,如果不影响就不要管她了

网友:
不好办啊 ,好好焊接一下试试了,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把坐的针补一个,我试了的,就是要细心,应该可以的

网友:
CPU的针不一定都是要全才能用的啊,你看一下影响不影响,如果不影响就不要管她.判断是否是关健针

网友(2009-10-12):
我朋友的一个CPU 5200断了一根针,我现在试着给他焊上一个脚。祝我成功!

网友:
我看我们这边的师傅都可以单独换针,一针30元(775)。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也是断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