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4060资料<驱动板上用的降压IC>

楼主(2008-04-11):
ACT4060资料<驱动板上用的降压IC>

网友:
谢谢咯
  先收藏起来再说       感谢分享

网友(2008-08-27):
1角1.04 2角 12.05 3角 0.18 4角 0
5 角 0 6角 3.98 7角 2.75 8角 0.05 是不是坏了。?

网友:
错了。
1角1.04 2角 12.05 3角 0.18 4角 0
8角 07角 3.986角 2.75 5角 0.05 是不是坏了。?

网友:
新手不是很懂。盼望指点一二。如果坏了。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好让我有准备。

网友(2009-09-21):
3脚应为5V 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