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lr无显示

楼主(2008-04-11):
7klr无显示,测-12v偏低,15v在10-13跳动,断开场块的-12v和12v和二次电源(没接假负载),15v还是跳,15相连电路都查了元件都没问题,请问是不是高压包的事?或检查思路?

网友: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问题,也是次的各路电压都有跳变,后来查到是6.3V的滤波电容鼓包造成的,你可以试着断开,如果哪一路断开后电压稳定不跳变,说明这一路就有问题,你可以查电容及相关电路

网友:
接灯泡看看,电压是否正常了,AOC的显示器高压包质量不怎么样的

网友:
50v电压稳定,是15v跳动,电容换了,g1电压为-100多伏,也不正常,现在主要是先修15v电源,谢谢上面两位

网友:
15v电压跳到13v时可听到高压声,指示灯微闪

网友(2009-07-01):
今天接修一台AOC-7KLR有没有朋友知道它的场IC型号,第一脚为12V供电,2为震荡,3为输出级电源升压,4-12ZV,5输出,67反正相输入先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