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门电路问题

楼主(2008-04-11):
问个新手问题,7474和7407都是同相门吗???还有他们能代换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了,你们换过门电路没有啊~!!!!!晕啊~!

网友:
好像不行,74是出发器,07好像是反向器吧,07我有点模糊

网友:
7407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74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两个根本不是一码事

网友:
高手就是不同啊!我就说7474怎么2,4脚都接到+5VSB上了,狂晕啊~!

网友:
看DATASHEET 会更清楚.

7474 7407 datasheet.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