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11):
一ATI X700显卡,故障比较奇怪,不驱动的时候,显卡不会花屏.
显卡驱动后,进入桌面就花屏.试过调低频率,花屏没有改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感觉不象显存问题  ?

网友:
还是要测一下来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ATI的卡,用RE*MEID纯DOS下测试,看你花成这样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重做下GPU就可以了,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前遇到的笔记本有这样的问题,一做GPU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花,我也认为更换GUP。因为我这也有两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