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集成电路的分类及区别

楼主(2008-04-11):
网上收集,需要就来查

74系列集成电路大致可分为6大类:

74××(标准型);

74LS××(低功耗肖特基);

74S××(肖特基);

74ALS××(先进低功耗肖特基);

74AS××(先进肖特基);

74F××(高速)。

HC为COMS工作电平;

HCT为TTL工作电平,可与74LS系列互换使用;

HCU适用于无缓冲级的CMOS电路。

这9种74系列产品,只要后边的标号相同,其逻辑功能和管脚排列就相同。根据不同的条件和要求可选择不同类型的74系列产品,比如电路的供电电压为3V就应选择74HC系列的产品。

补充:

.74 – 系列
这是早期的产品,现仍在使用,但正逐渐被淘汰。

2.74H – 系列
这是74 – 系列的改进型,属于高速TTL产品。其“与非门”的平均传输时间达10ns左右,
但电路的静态功耗较大,目前该系列产品使用越来越少,逐渐被淘汰。

3.74S – 系列
这是TTL的高速型肖特基系列。在该系列中,采用了抗饱和肖特基二极管,速度较高,但品
种较少。

4.74LS – 系列
这是当前TTL类型中的主要产品系列。品种和生产厂家都非常多。性能价格比比较高,目前
在中小规模电路中应用非常普遍。

5.74ALS – 系列

这是“先进的低功耗肖特基”系列。属于74LS – 系列的后继产品,速度(典型值为
4ns)、功耗(典型值为1mW)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但价格比较高。

6.74AS – 系列

这是74S – 系列的后继产品,尤其速度(典型值为1.5ns)有显著的提高,又称“先进超高
速肖特基”系列。

7.74HC – 系列

54/74HC – 系列是高速CMOS标准逻辑电路系列,具有与74LS – 系列同等的工作度和CMOS
集成电路固有的低功耗及电源电压范围宽等特点。74HCxxx是74LSxxx同序号的翻版,型号最
后几位数字相同,表示电路的逻辑功能、管脚排列完全兼容,为用74HC替代74LS提供了方
便。

74AC – 系列
该系列又称“先进的CMOS集成电路”,54/74AC 系列具有与74AS系列等同的工作速度和与
CMOS集成电路固有的低功耗及电源电压范围宽等特点。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6-9-10 16:09:40 修改者:starm

74系列集成电路的分类及区别

ACT       高性能CMOS逻辑门系列(输入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AC        高性能CMOS逻辑门系列(具缓冲功能)
ALS       高性能低功耗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AS        高性能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具缓冲功能)
C         CMOS逻辑门系列
FCT       高速CMOS逻辑门系列
F         高速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4XX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T-4XX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T       高速COMS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HC        采用CMOS接口器的逻辑门系列
LS        低功耗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S         高速逻辑门系列(TTL兼容)
VHCT      (TTL兼容 有TTL接口器)

网友:
74系列芯片功能大全

74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74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74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74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136 TTL 四异或门
74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74491
74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网友:
常用74系列标准数字电路的中文名称资料

器件代号 器件名称
00 四2输入端与非门
01 四2输入端与非门(OC)
02 四2输入端或非门
03 四2输入端与非门(OC)
04 六反相器
05 六反相器(OC)
06 六高压输出反相器(OC,30V)
07 六高压输出缓冲,驱动器(OC,30V)
08 四2输入端与门
09 四2输入端与门(OC)
10 三3输入端与非门
11 三3输入端与门
12 三3输入端与非门(OC)
13 双4输入端与非门
14 六反相器
15 三3输入端与门 (OC)
16 六高压输出反相器(OC,15V)
17 六高压输出缓冲,驱动器(OC,15V)
20 双4输入端与非门
21 双4输入端与门
22 双4输入端与非门(OC)
25 双4输入端或非门(有选通端)
26 四2输入端高压输出与非缓冲器
27 三3输入端或非门
28 四2输入端或非缓冲器
30 8输入端与非门
32 四2输入端或门
33 四2输入端或非缓冲器(OC)
37 四2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38 四2输入端与非缓冲器(OC)
40 双4输入端与非缓冲器
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43 4线-10线译码器(余3码输入)
44 4线-10线译码器(余3葛莱码输入)
48 4线-7段译码器
49 4线-7段译码器
50 双2路2-2输入与或非门
51 2路3-3输入,2路2-2输入与或非门
52 4路2-3-2-2输入与或门
53 4路2-2-2-2输入与或非门
54 4路2-3-3-2输入与或非门
55 2路4-4输入与或非门
60 双4输入与扩展器
61 三3输入与扩展器
62 4路2-3-3-2输入与或扩展器
64 4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
65 4路4-2-3-2输入与或非门(OC)
70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71 与或门输入J-K触发器
72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74 双上升沿D型触发器
78 双D型触发器
85 四位数值比较器
86 四2输入端异或门
87 4位二进制原码/反码
95 4位移位寄存器
101 与或门输入J-K触发器
102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107 双主-从J-K触发器
108 双主-从J-K触发器
109 双主-从J-K触发器
110 与门输入J-K触发器
111 双主-从J-K触发器
112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113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114 双下降沿J-K触发器
116 双4位锁存器
120 双脉冲同步驱动器
121 单稳态触发器
122 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123 可重触发双稳态触发器
125 四总线缓冲器
126 四总线缓冲器
128 四2输入端或非线驱动器
132 四2输入端与非门

网友:
常用电平标准

下面总结一下各电平标准。和新手以及有需要的人共享一下^_^.
现在常用的电平标准有TTL、CMOS、LVTTL、LVCMOS、ECL、PECL、LVPECL、RS232、RS485等,还有一些速度比较高的LVDS、GTL、PGTL、CML、HSTL、SSTL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自的供电电源、电平标准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 三极管结构。
Vcc:5V;VOH>=2.4V;VOL<=0.5V;VIH>=2V;VIL<=0.8V。
因为2.4V与5V之间还有很大空闲,对改善噪声容限并没什么好处,又会白白增大系统功耗,还会影响速度。所以后来就把一部分“砍”掉了。也就是后面的LVTTL。
LVTTL又分3.3V、2.5V以及更低电压的LVTTL(Low Voltage TTL)。

3.3V LVTTL:
Vcc:3.3V;VOH>=2.4V;VOL<=0.4V;VIH>=2V;VIL<=0.8V。

2.5V LVTTL:
Vcc:2.5V;VOH>=2.0V;VOL<=0.2V;VIH>=1.7V;VIL<=0.7V。
更低的LVTTL不常用就先不讲了。多用在处理器等高速芯片,使用时查看芯片手册就OK了。

TTL使用注意:TTL电平一般过冲都会比较严重,可能在始端串22欧或33欧电阻;              TTL电平输入脚悬空时是内部认为是高电平。要下拉的话应用1k以下电阻下拉。TTL输出不能驱动CMOS输入。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PMOS+NMOS。
Vcc:5V;VOH>=4.45V;VOL<=0.5V;VIH>=3.5V;VIL<=1.5V。
相对TTL有了更大的噪声容限,输入阻抗远大于TTL输入阻抗。对应3.3V LVTTL,出现了LVCMOS,可以与3.3V的LVTTL直接相互驱动。

3.3V LVCMOS:
Vcc:3.3V;VOH>=3.2V;VOL<=0.1V;VIH>=2.0V;VIL<=0.7V。

2.5V LVCMOS:
Vcc:2.5V;VOH>=2V;VOL<=0.1V;VIH>=1.7V;VIL<=0.7V。

CMOS使用注意:CMOS结构内部寄生有可控硅结构,当输入或输入管脚高于VCC一定值(比如一些芯片是0.7V)时,电流足够大的话,可能引起闩锁效应,导致芯片的烧毁。

ECL:Emitter Coupled Logic 发射极耦合逻辑电路(差分结构)
Vcc=0V;Vee:-5.2V;VOH=-0.88V;VOL=-1.72V;VIH=-1.24V;VIL=-1.36V。
速度快,驱动能力强,噪声小,很容易达到几百M的应用。但是功耗大,需要负电源。为简化电源,出现了PECL(ECL结构,改用正电压供电)和LVPECL。
PECL:Pseudo/Positive ECL
Vcc=5V;VOH=4.12V;VOL=3.28V;VIH=3.78V;VIL=3.64V
LVPELC:Low Voltage PECL
Vcc=3.3V;VOH=2.42V;VOL=1.58V;VIH=2.06V;VIL=1.94V

ECL、PECL、LVPECL使用注意:不同电平不能直接驱动。中间可用交流耦合、电阻网络或专用芯片进行转换。以上三种均为射随输出结构,必须有电阻拉到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如多用于时钟的LVPECL:直流匹配时用130欧上拉,同时用82欧下拉;交流匹配时用82欧上拉,同时用130欧下拉。但两种方式工作后直流电平都在1.95V左右。)

前面的电平标准摆幅都比较大,为降低电磁辐射,同时提高开关速度又推出LVDS电平标准。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差分对输入输出,内部有一个恒流源3.5-4mA,在差分线上改变方向来表示0和1。通过外部的100欧匹配电阻(并在差分线上靠近接收端)转换为±350mV的差分电平。
LVDS使用注意:可以达到600M以上,PCB要求较高,差分线要求严格等长,差最好不超过10mil(0.25mm)。100欧电阻离接收端距离不能超过500mil,最好控制在300mil以内。
下面的电平用的可能不是很多,篇幅关系,只简单做一下介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CML:是内部做好匹配的一种电路,不需再进行匹配。三极管结构,也是差分线,速度能达到3G以上。只能点对点传输。

GTL:类似CMOS的一种结构,输入为比较器结构,比较器一端接参考电平,另一端接输入信号。1.2V电源供电。
Vcc=1.2V;VOH>=1.1V;VOL<=0.4V;VIH>=0.85V;VIL<=0.75V
PGTL/GTL+:
Vcc=1.5V;VOH>=1.4V;VOL<=0.46V;VIH>=1.2V;VIL<=0.8V

HSTL是主要用于QDR存储器的一种电平标准:一般有V&not;CCIO=1.8V和V&not;&not;CCIO=1.5V。和上面的GTL相似,输入为输入为比较器结构,比较器一端接参考电平(VCCIO/2),另一端接输入信号。对参考电平要求比较高(1%精度)。
SSTL主要用于DDR存储器。和HSTL基本相同。V&not;&not;CCIO=2.5V,输入为输入为比较器结构,比较器一端接参考电平1.25V,另一端接输入信号。对参考电平要求比较高(1%精度)。
HSTL和SSTL大多用在300M以下。

RS232和RS485基本和大家比较熟了,只简单提一下:
RS232采用±12-15V供电,我们电脑后面的串口即为RS232标准。+12V表示0,-12V表示1。可以用MAX3232等专用芯片转换,也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加一些外围电路进行反相和电压匹配。
RS485是一种差分结构,相对RS232有更高的抗干扰能力。传输距离可以达到上千米。

网友:
逻辑器件的使用指南

1:多余不用输入管脚的处理

在多数情况下,集成电路芯片的管脚不会全部被使用。例如74ABT16244系列器件最多可以使用16路I/O管脚,但实际上通常不会全部使用,这样就会存在悬空端子。所有数字逻辑器件的无用端子必须连接到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以防止电流漂移(具有总线保持功能的器件无需处理不用输入管脚)。究竟上拉还是下拉由实际器件在何种方式下功耗最低确定。 244、16244经测试在接高电平时静态功耗较小,而接地时静态功耗较大,故建议其无用端子处理以通过电阻接电源为好,电阻值推荐为1~10K。

2:选择板内驱动器件的驱动能力,速度,不能盲目追求大驱动能力和高速的器件,应该选择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同时有一定的余量的器件,这样可以减少信号过冲,改善信号质量。 并且在设计时必须考虑信号匹配。

3:在对驱动能力和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如高速总线型信号线,可使用ABT、LVT系列。板间接口选择ABT16244/2 45或LVTH16244/245,并在母板两端匹配,在不影响速度的条件下与母板接口尽量串阻,以抑制过冲、保护器件,典型电阻值为10- 200Ω左右,另外,也可以使用并接二级管来进行处理,效果也不错,如1N4148等(抗冲击较好)。

4:在总线达到产生传输线效应的长度后,应考虑对传输线进行匹配,一般采用的方式有始端匹配、终端匹配等。 始端匹配是在芯片的输出端串接电阻,目的是防止信号畸变和地弹反射,特别当总线要透过接插件时,尤其须做始端匹配。 内部带串联阻尼电阻的器件相当于始端匹配,由于其阻值固定,无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多数场合对于改善信号质量收效不大,故此不建议推荐使用。始端匹配推荐电阻值为10~51 Ω,在实际使用中可根据 IBIS模型模拟仿真确定其具体值。
由于终端匹配网络加重了总线负载,所以不应该因为匹配而使Buffer的实际驱动电流大于驱动器件所能提供的最大Source、 Sink电流值。 应选择正确的终端匹配网络,使总线即使在没有任何驱动源时,其线电压仍能保持在稳定的高电平。

5:要注意高速驱动器件的电源滤波。如ABT、L VT系列芯片在布线时,建议在芯片的四组电源引脚附近分别接0.1 μ或0.01 μ电容。

6:可编程器件任何电源引脚、地线引脚均不能悬空;在每个可编程器件的电源和地间要并接0.1uF的去耦电容,去耦电容尽量靠近电源引脚,并与地形成尽可能小的环路。

7:收发总线需有上拉电阻或上下拉电阻,保证总线浮空时能处于一个有效电平,以减小功耗和干扰。

8:373/374/273等器件为工作可靠,锁存时钟输入建议串入10-200欧电阻。

9:时钟、复位等引脚输入往往要求较高电平,必要时可上拉电阻。

10:注意不同系列器件是否有带电插拔功能及应用设计中的注意事项,在设计带电插拔电路时请参考公司的《单板带电插拔设计规范》。

11:注意电平接口的兼容性。 选用器件时要注意电平信号类型,对于有不同逻辑电平互连的情况,请遵守本规范的相应的章节的具体要求。

12 : 在器件工作过程中,为保证器件安全运行,器件引脚上的电压及电流应严格控制在器件手册指定的范围内。逻辑器件的工作电压不要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

13:逻辑器件的输入信号不要超过它所能允许的电压输入范围,不然可能会导致芯片性能下降甚至损坏逻辑器件。

14:对开关量输入应串电阻,以避免过压损坏。

15 :对于带有缓冲器的器件不要用于线性电路,如放大器。

网友:
TTL、CMOS器件的互连

器件的互连总则

在公司产品的某些单板上,有时需要在某些逻辑电平的器件之间进行互连。在不同逻辑电平器件之间进行互连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电平关系,必须保证在各自的电平范围内工作,否则,不能满足正常逻辑功能,严重时会烧毁芯片。

2:驱动能力,必须根据器件的特性参数仔细考虑,计算和试验,否则很可能造成隐患,在电源波动,受到干扰时系统就会崩溃。

3:时延特性,在高速信号进行逻辑电平转换时,会带来较大的延时,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其容限。

4:选用电平转换逻辑芯片时应慎重考虑,反复对比。通常逻辑电平转换芯片为通用转换芯片,可靠性高,设计方便,简化了电路,但对于具体的设计电路一定要考虑以上三种情况,合理选用。

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各种器件所需的输入电流、输出驱动电流不同,为了驱动大电流器件、远距离传输、同时驱动多个器件,都需要审查电流驱动能力:输出电流应大于负载所需输入电流;另一方面,TTL、CMOS、ECL等输入、输出电平标准不一致,同时采用上述多种器件时应考虑电平之间的转换问题。

我们在电路设计中经常遇到不同的逻辑电平之间的互连,不同的互连方法对电路造成以下影响:

•对逻辑电平的影响。应保证合格的噪声容限(Vohmin-Vihmin≥0.4V,Vilmax-Volmax ≥0.4V),并且输出电压不超过输入电压允许范围。

对上升/下降时间的影响。应保证Tplh和Tphl满足电路时序关系的要求和EMC的要求。

•对电压过冲的影响。过冲不应超出器件允许电压绝对最大值,否则有可能导致器件损坏。

3.3V的逻辑电平标准如前面所述有三种,实际的3.3V TTL/CMOS逻辑器件的输入电平参数一般都使用LVTT L或3.3V逻辑电平标准(一般很少使用LVCMOS输入电平),输出电平参数在小电流负载时高低电平可分别接近电源电压和地电平(类似LVCMOS输出电平),在大电流负载时输出电平参数则接近 LVTTL电平参数,所以输出电平参数也可归入3.3V逻辑电平,另外,一些公司的手册中将其归纳如LVTTL的输出逻辑电平,也可以。

在下面讨论逻辑电平的互连时,对3.3V TTL /CMOS的逻辑电平,我们就指的是3.3V逻辑电平或LVTTL逻辑电平。

常用的TTL和CMOS逻辑电平分类有:

5V TTL、5V CMOS、3.3V TTL/CMOS、3.3V/5V Tol.、和OC/OD门。

其中:

3.3V/5V Tol.是指输入是3.3V逻辑电平,但可以忍受5V电压的信号输入。

3.3V TTL/CMOS逻辑电平表示不能输入5V信号的逻辑电平,否则会出问题。

注意某些5V的CMOS逻辑器件,它也可以工作于3.3V的电压,但它与真正的3.3V器件(是LVTTL逻辑电平)不同,比如其VIH是2.31V(=0.7×3.3V,工作于3.3V)(其实是LVCMOS逻辑输入电平),而不是2.0V,因而与真正的3.3V器件互连时工作不太可靠,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在设计时最好不要采用这类工作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件有单独的输入或输出电压管脚,此管脚接3. 3V的电压时,器件的输入或输出逻辑电平为3.3V的逻辑电平信号,而当它接5V电压时,输入或输出的逻辑电平为5V的逻辑电平信号,此时应该按该管脚上接的电压的值来确定输入和输出的逻辑电平属于哪种分类。

对于可编程器件(EPLD和FPGA)的互连也要根据器件本身的特点并参考本章节的内容进行处理。

一般对于高逻辑电平驱动低逻辑电平的情况如简单处理估计可以通过串接10-1K欧的电阻来实现,具体阻值可以通过试验确定,如为可靠起见,可参考后面推荐的接法。

从上表可看出OC/OD 输出加上拉电阻可以驱动所有逻辑电平,5V TTL和3.3V /5V Tol.可以被所有逻辑电平驱动。所以如果您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有富裕的管脚,优先使用其OC/OD输出加上拉电阻实现逻辑电平转换;其次才用以下专门的逻辑器件转换。

对于其他的不能直接互连的逻辑电平,可用下列逻辑器件进行处理,详细见后面

TI的AHCT系列器件为5V TTL输入、5V CMOS输出。

TI的LVC/LVT系列器件为TTL/CM OS逻辑电平输入、3.3V TTL(LVTTL)输出,也可以用双轨器件替代。

注意:不是所有的LVC/LVT系列器件都能够运行5V TTL/CMOS输入,一般只有带后缀A的和LVCH/ LVTH系列的可以,具体可以参考其器件手册。

5V TTL门作驱动源, 驱动3.3V TTL/CMOS
通过LVC/LVT系列器件(为TTL/ CMOS逻辑电平输入,LVTTL逻辑电平输出)进行转换。

5V TTL门作驱动源, 驱动5V CMOS
可以使用上拉5V电阻的方法

网友:
仔细的 看了一边 说实在的要慢慢理解,不过感谢张老的整理和注释,方便了理解.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只能先复制保存下来,留待以后慢慢查看.很多东西还不懂,非常感谢老师收集这些资料

网友:
张老师这编真是海量级资料啊,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74系列就是门电路来的,但现在看来要改正了。谢谢

网友:
大师门!我都看不过来了!一点一点消化吧!有的都不懂!加紧学习吧!学海无涯苦作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