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E210882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11):
今天修一块英特尔原装E210882板刚开始是检测卡走Ed 。板上的工作电压都有。刷BIOS后上内存显E1 报警。。。连刷了几次。都这样。原来的BIOS刷回去也是一样。内存工作条件都有,北桥也没有虚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南桥边,AGP槽边的MOS管炀手。刚开始以为是这二管坏了换了还是一样炀 我连旁边的ML358也换了。二管炀手但电压都正常。请问那位仁兄修过这板子指教下,看看我忽略了那点。
   今天刷的BIOS是以前从别人那烤来的。也不知道用不用得。那位仁兄有这板子的BIOS给一个。

网友:
急急急。。。。。。。。。。。。。。。。。。

漫天飞 -3 不是别人等着回答你的问题 没有比要死 ...

网友:
55555没人修过这板子吗?????????????

新诚达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电压正常,器件没问题为何会烫手,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
到官方网站自己下啊
我以前都是自己下的刷上就好了
intel的主板大多数是bios的故障

网友:
E1好像是显卡有问题,我遇到过,换显卡试试

网友(2009-01-16):
E210882不过内存?

我现在也有一块英特尔E210882是这样,跑到E1或ED,好像内存没有跑过,在英特尔主页找不到这块板的BIOS,请问位大虾有的话可以上传一个BIOS吗?在此先谢了.

网友:
有些场馆是很烫,烫不一定是坏,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跑ED分明是内存不过,英特尔主板这种情况BIOS出错可能性大点,应该刷后就正常了,你刷的BIOS是否正常?查内存与北桥之间排阻,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