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K7 VIA主板问题???

楼主(2008-04-11):
型号是EP——8KRAI的,K7/VIA主板?SB为88327 IO为W83697HF 主板为不触发,跑线路发现是7474和SB完成触发电路,7474的5,7,11,12,13都接地了,好像不正常吧,但这种7474好像主板上用得很少啊~!还有强行触发的话CPU没有主供电,一查控制极没有电压输入,电源IC为HIP6302和HIP6602???这两个电源IC怎么查正常不》???
还有如果电源IC不正常会影响触发吗?》》》???等高手讲解中~!

网友:
强行触发的话CPU是没有主供电的,32.768k的晶振ok不?
VIA的SB多有这个故障

网友:
我的建议是,换7474、晶振、补焊南桥。

网友:
边触发边量7474的脚..看是否有反应..检查32.768,检查RSMRST#检查S3#,检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