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出现NTLDR IS MISING 无法重装系统

楼主(2008-04-11):
笔记本
电脑 反复出现NTLDR IS MISING 无法重装系统 GHOST 后依旧 格式化系统盘GHOST 也一样
笔记本

网友:
重新激活主分区,
要不就用DM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装在其它盘就好了,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那时发现硬盘C区有坏道,

网友:
IBM本本最容易出这种问题,是由于BIOS里设置的访问方式不同引起的,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一般是用的LBA模式访问,而IBM本本多半是用的 LARGE模式,所以在分区和ghost盘之前在bios里改成LARGE模式就可以了(指的是挂硬盘的台式机哈),其它品牌没试过,如果LARGE模式不行,那就用另外一种模式试试。

网友:
认硬盘的模式还有这么大学问?长知识了。。。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系统盘,再GHOST一遍,分区的话,最好用DM哦!!

网友:
用安装版。不行的话大概就是分区了。DM或者PQ。最保险全格。再不行可能应该是硬盘坏道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了。一般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用pq看看你的分区表,不行的话dm一下

网友:
排除硬盘坏道
看看是不是加过内存!
去掉后加的内存测试

网友:
首先是排除硬盘--坏道、分区
再就是不要用ghost用正常安装

网友:
十三说的没错,注意内存的问题 。

网友:
注意一下数据线,可以先换一根试试

网友:
拔下内存擦一下内存金手指然后再安装系统。

网友:
以前都是GHOST,如果GHOST不行的话就用安装盘正常安装,这个竟然和内存也有关系啊,学习

网友:
用diskgen工具激活系统安装盘才能正确引导。

网友:
我一般用DM分区的
可以试试看

网友:
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可以用DM

网友:
换一个内存试一下
换一个内存试一下,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纯净版本光盘硬装,不用GHOST,
一般都OK
GHOST 有时是GO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