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次需开机后关机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8-04-11):
本人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一块P4M800的主板.每一次第一次按下POWER键时总是跑不过内存,诊断卡显示C1 或者C3 关机后再启动时就能顺利跑过去.每次都一样.
本人量过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电容没的鼓包.内存供电MOS管也已经换过了.请高手提示.谢谢!

网友:
那你就把所有1000以上的电容 都换了
看看行不行,
要不就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楼主换内存在测试

网友:
谢谢各位,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既然和开关机有关,何不换IO试试?换了IO不行也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CMOS掉电了。。。。。。。。。。。。。。。。。。。。。

网友:
跑不过C1时的 供电 时钟 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