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8-04-11):
磐英6E910GL--ML主板上CPU测试卡跑FF00,我用775假负载测试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电压都正常(没示波器,只能测电压),然后我打阻值发现标示 AK1 的对地为0,我手头没有假负载说明书,不知道是否正常?这个AK1和什么有关?

网友:
先按照不跑代码的流程来吧
很多工作LZ好象还没有做呀
比如说BIOS都没有刷

网友:
不跑代码的流程,我还真不知道,版主哪有啊

网友:
不跑代码就按OO。FF的修,帖子多的很

网友:
磐英的板子好像不太好修,我很少修到,不过最近的两片都没修好

我觉得还是首先看看主供电,时钟这些正常不,不行再刷一下BIOS。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