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enq q7c3如何拆开后盖?

楼主(2008-04-11):
显示器有问题了 网上搜索了一些资料 想自己试下 谁知第一步就被难倒了
请问各位 后盖如何拆开 红圈中3个螺丝已经全拧开了
window

网友:
要用一字的改锥来轻轻翘前面面板的四个边角,那个前面框是可以取下来的.然后把屏取出来,那主板是在屏的背后的

网友:
感谢偶遇 谢谢 终于拆开了 费了好大的劲

网友(2009-10-13):
直接用手抠外壳,一定要用力,刚修好一个同型号的,电源头虚焊了,

网友:
一字改锥找缝撬,屡试屡爽。

网友:
至尊宝玉
一锹就开哦,明基的好拆哦。。。。。

网友:
说老实话 折机不要什么工具 也不要技术 只要用暴力折 什么机子都难不倒你 有见过高手用手扒开机壳的

网友:
实在搞不开 去五金店里买个手锯 再加一个榔头 包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