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找到的三星硬盘安全模式的设置

楼主(2008-04-11):
以前修了几个固件损坏的三星硬盘,不认盘。看三星的中文说明书,意思是跳安全模式,然后刷HT-CODE,可以修复固件。但我无论怎样插跳线帽,进PCIPC3000都是红灯一片,无法进行任何操做。没办法,在网上到处搜索,找到一篇介绍。全文如下:

[[[要设置(短接)连接待修硬盘的那个端口(Port0或Port1,因为PCI 3K卡上有2个IDE端口)上的CS跳线。注意看卡上有个J1的跳线既是Port0的Cable Select jumper .(注意卡上有标J1: Port0 CS EN),短接它,PCI 3K就可认跳Safe mode模式的三星盘,这时就可写HT或Burn in Code修盘.注意,不修三星盘时最好取下该跳线]]]
,不知有用没,请要修三星硬盘的可以试下。

网友:
LZ说的是哪个版本的PC3000哦
手里正好有几只三星盘
正好试试

网友:
还没研究三星的,
不过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三星硬盘没有所谓的安全模式,楼主所说只是设置PCI3K同时应用ATA0和ATA1的,三星正确接法为主盘模式加COM线,就是希捷COM头靠近电源,和希捷的妆法就是多出一个主盘跳线位,并接上它

网友:
我用的是PCIPC3000 2.4的。试过了,确实有效。对于固件损坏的三星硬盘,先跳安全模式(把 靠近数据线的三组跳线帽都插上),进PC3000的安全模式,然后刷对应的HT-COERD),断电,把跳线帽跳成主盘,加电,硬盘就开始修复固件区。以前不知道在PC3000卡上要把J1的帽子插上,进安全模式都是红灯一片,不能进行任何操作。现在可以了。

网友:
port 0 cs enable

短接J1后,是不是要把硬盘接在PORT 0

那我接在ata 1口行吗,还是非要接到ata 0
X在前面行吗,还是要X在后面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J1后,要把硬盘接在PORT 0

网友:
正确的接法

网友(2008-06-08):
我以前按说明也是跳不了SAFE MODE ,我都是直接电机不接数据口,这样盘启动后一下就报错停转,然后我才进SAFE MODE(蠢办法)
现在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