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PE主板上假负载不能开机为何?[部分修复]

楼主(2008-04-11):
主板开关针有3.5V电压,上478假负载或不放任何U不能开机触发?这是为何?有其它方法让其开机触发吗?现在我不敢直接上真U来试机,各位版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假负载上要重新连接二个点的,跟普通的不一样,跟HP的机器有点类似.你可以上CPU的,能开机的话速度快一点测一下电感上的电压.手脚快没问题的.

我是苏州园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上要重新连接二个点的,跟普通的不一样,跟HP的机器有点类似.你可以上CPU的,能开机的话速度快一点测一下电感上的电压.手脚快没问题的.

我是苏州园区的

是不是图上的这两个红点?  我上过真U,但发现其中一路主供电管烫得不得了,包括U座边上电容都热了,我估计其中一路供电有问题,现在不敢再上真U试了.

网友:
A4+B4
A5+A8
AF26+AE26 参照脚位图

网友:
不上CPU不上电,是因为主板设计中要求SKTOCC#信号必须要接地后才能加电.装上CPU后SKTOCC#信号被接地,Intel的板子用这个信号的电压来判断是否安装了CPU,若为3.3V高电平,就认为没有安装CPU,所以I/O就阻止主板上电.

网友:
不知哪位能给个478的脚位图呀,我用全插针的假负载,但具体应该短接哪几个脚位,还得看图来做,谢谢各位了.

网友:
更换了主板的主供电IC一套三个,现在能正常上电,诊断卡跑D0-D3-D8后自动断电?是不是BIOS有问题呀?谁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没有过
检查一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当然BIOS不对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啊 终于又学到了好东西了啊

网友:
四楼的正确啊!检查一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