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放入机箱中。

楼主(2008-04-11):
一845pe主板(亚瑟伟业的主板) 取出机箱一切正常,放入机箱就点不亮
换过多个机箱,故障一样。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主板与机箱之间放张防静电袋子故障解决。

网友:
你看看板背面,是不是哪里容易短路,放机箱的时候把下面加上个垫,试试看,
又或者说是板子变型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机箱内是否有铜柱错位?或者有不该接触的地方短路了?另外检查U座是否空焊?

网友:
:) :) :) :) :) :) :) :) :) :) :) :) :) :) :) :)

孤帆远影 -9 骗分帖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是在机箱与主板之间放一张A4张,修复成功率很高,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肯定是什么地方的接触不良导致的

又的时候会把主板损坏

你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P :P COMS电池换一个 。。。。。。。。。 碰到过

网友:
零件有虚焊的现象, 才会如此, 一般是CPU座.

网友:
主板变形,螺丝上得太紧,我遇见过的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防静电能力差,在机箱底部垫上绝缘物质,例如:透明胶带等等,主板放在一边,在装入前先洗下手,把本身静电排除掉!

网友:
在主板于机箱之间放张绝缘片 就能修好。。。

网友:
是主板的某个螺丝孔的地方和机箱短路了~~~~~~~~!

网友:
短路。用绝缘垫隔离,螺丝上加绝缘套垫。
再就是板卡没有装好。

网友:
请教一下,你是把袋子紧贴机箱,然后在需要上柱的地方打个孔上柱是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好处理,每个固定处上下各加一个胶垫子就OK了

网友:
螺丝上加绝缘套垫,应该就好了!也遇见过!我都试这样处理的!

网友:
一般是主板短路,看看是不是柱子错位,或者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
又学到简单易用的一招,以前也碰到过,多数是机箱不好引起

网友:
重点检查固定螺丝地方是否有短路情况,先不上螺丝试一试,如果还是有问题,加泡沫垫高后看是什么状况,应该好找问题

网友:
上机箱不可能不亮,不亮只有一种可能性,你应该把开关都插上了,如果复位键短路的话那就。。。。。。。。。。。。。。。。。一直重启,所以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