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核电压问题

楼主(2008-04-11):
一杂牌主板,在假负载的时候内核电压1.7V,时钟和复位也正常,但是上真CPU的时候,内核电压0.3V都不到,没有代码显示.请高手给个思路,是不明某相供电有问题才引起这种问题啊?此板只有两相供电.我等下断开一个电感试试!分开测试两组供电.请高手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换CPU了吗?
几路供电/??
每一组都是0.3吗?

网友:
补充一下,此板不支持533M的外频CPU,我用赛扬DCPU应该不会引起没有内核电压吧?手上暂时没有赛扬四的CPU.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CPU是CD 2.66,主板上写明了,支持533外频,难道是此板上不了2.66的CPU?

网友:
如果板子不支持CD ,那你CD的CPU
肯定不会有CPU供电

还有就是提醒LZ注意:不要随意把另一相供电断开

网友:
谢谢楼上的,改天换一个C4CPU试一下!

网友:
此主板支持400M外频的,还是支持533M外频的CPU,换试CPU试试。
QQ:184494264

网友:

一杂牌主板,在假负载的时候内核电压1.7V,时钟和复位也正常,但是上真CPU的时候,内核电压0.3V都不到,没有代码显示.请高手给个思路,是不明某相供电有问题才引起这种问题啊?此板只有两相供电.我等下断开一个电感试试!分开测试两组供电.请高手给个意见,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10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