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3842 各脚电压跳变

楼主(2008-04-11):
一台 TCL MF707 17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为3无。 现在测得主电压无输出,再测电源部分,测得IC3842各脚电压跳变。从其他资料上看到IC3842各脚电压跳变的原因是因为7脚的供电不稳定造成各脚电压跳变。现在测得IC3842  7脚电压在10V 到16V之间跳变。开关管漏极有300V。
现在已经更换 :300V滤波电容,IC3842,开关管,IC3842  6脚到开关管G极的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IC3842   7脚的滤波电容,启动电阻,   开关管S极对地接的电阻。。。。。。。。。。。。。。。。。。。。
故障依旧
断开所以负载电路     故障依旧

请路过的高手发表以下自己的高见

对了,IC3842   6脚经过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到达开关管G极       电阻烧黑无法分辨阻值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100欧的电阻代换的    可以吗?

网友:
那个电阻大了点,搞个22欧的试试

网友:
换了个22欧的
还是不行

网友:
7脚电压跳变,说明电源启动电路和振荡电路已经工作正常,但芯片7脚不能从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得到持续的供电电流,于是电源在反复地启动和停止。
      1、重点再检查开关管附件的元件。
      2、检查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这一路上的元件,应该只有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整流二极管,给芯片7脚供电。

网友:
3  6脚上的元件要仔细检查完。6脚到开关管G极电阻20-100欧。

网友:
行断开了吗??????????????????

网友:
主变压器后行供电接假负载,仔细看其他输出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或断开,排除后级干扰。

网友:
断开所有负载,只在行负载处接假负载再测下,要是还是一样,就要在查3842各脚相连的元件。可以断开8脚,测有没有5V再进一步查。

网友:
断开所以有负载
只接行
还是不行
主电压还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