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怎么测试电流大小的??(用了可调电源后知道了)

楼主(2008-04-11):
RT。我没有示波器

现在液晶维修学得可以了,决定进入本本维修行业了,现在还只会换高压条与灯管,

请教??

买了可调电源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测试电流大小不会,还说液晶修的可以了,不过也是,现在有些维修人员不会用万用表,照样修东西,比如换板专家啊什么的,你应该就是那种了,我可以教你怎么测电流,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用什么表哈,还有就是示波器测电流,高手哦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方法

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
维修本本      就一定要测电流的吗??

网友:
http://space.taobao.com/7bd15973 ... w_blog-13105072.htm
自己看吧, 很清楚了吧。
我真是郁闷啊 昨天为了帮个谁修IBM T40的机器 但是发现回复不能上传东西 就自己发个帖把东西传上去 告诉他地址叫他自己去下。 没想到被斑竹认定是发过时的东西。

网友:
以后这样的帖子,直接复制网页吧,实在不行,搞个说明也行,比如:应XXX的贴,回复XXX的帖都行,我看了下,你说的基本属于事实,把分给你还回来了

网友:
测量是很重要的

徐品权 -2 废话一句

网友:
这下丢脸丢大了,一直以为测试除了电源把万用表给串联进去还有其他方法,

结果闹出这样子的笑话,,,,,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功夫了...

网友(2008-05-29):
这个是最基本功夫 :)

方维 -5 灌水

网友:
我认为LZ的意思,是用可调电源看电流的大小,修笔记本有几个用万用表测电流的呢,测电压和二级体的多吧。。。。。。。。。。。。。。。。。。。。

网友:
用表測怕燒表.................

网友:
示波器一般情况下测量元器件pins的电压大小,波形特性。

网友:
我看了你给的链接,人家用的是钳形表。这个东西测量电流最安全,非接触的。

网友:
用钳表来修本本, ,不行吧,

网友(2008-07-16):
也行。本子带的电源线上就可以用,不行了自己再做个分线插班。最好还是用龙*电源吧,电压电流一眼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