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改管装驱动花屏,DOS和安全模式下不花(BIOS已刷回),已经修复

楼主(2008-04-11):
把默认频率用NiBiTor修改成200的200了.呵呵.原始频率官方BIOS是350.350.正常情况是350.的700,本人胆子小.能用豆行哈.

bfg agp 6800128M显卡刷新BIOS版本为5.40.02.12.65在dos下及安全模式下正常,装了驱动后花屏黑屏死机测试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请问维修思路如何
http://www.mvktech.net/component/option,com_remository/Itemid,26/
上找到的BIOS刷了哈,还是不行.求助.....
本人想屏蔽掉一些管,可是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大,显卡是BFG的,我找到了BFG的还有其它厂商的,刷BIOS刷了10多个还是这个样子的.我想BIOS应该没得问题吧.关键是这卡是开16管6定点后用了一个月花屏的.现在刷回12管5定点了还是花,我想屏蔽一些管线,可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今天偶尔一次启动后进WINDOWS有驱动,不过是在640*480的分辨率下,调成1024*768后又花屏老.郁闷.不晓得GPU坏没得

网友:
哪个高手有晓得BFG官方网站的告诉哈赛.

网友:
装了驱动在花屏情况下用GPU-Z查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都没有显示.难道是晶振问题?请大家提示下

网友:
装驱动后在640*480下不花,然后用RivaTuner把边界寻址什么的都关了.再把纹理里面的曲面格式设置全部禁用后,可以调分辨率了,在1024*768下面基本不花(偶尔有点小花刷新下就可以消除).不过运行3D 03 花屏,没有跑完都死机了.是不是GPU坏了?装驱动后核心频率和显存都可以显示了.

网友:
怎么把12管的刷成8管的啊.有晓得的高人进来指点哈

网友:
改成4管1顶点,还是花,进游戏还是花得厉害.

网友:
测试在打开09顶点后,进系统都死机老.其它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不过发现有个显存和其它显存牌子不一样.需要卸掉吗?

网友:
花了就改回来咯。。。。。。。。
或者美韩好?

网友:
恭喜你啊!兄弟 我是新手 多多指教

网友:
核心频率能上350了,显存只能在500左右.上到560了豆要花了.3D03跑了7900分还是不错了哈

网友A(2008-05-13):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Mats在纯DOS环境下测试通过,没有任何Error。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哪里坏掉

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屏幕一切正常

。切换回3D游戏画面,依然画屏,占用了全部的CPU资源。这是神仙姐姐示警,劝我不要玩物丧志,彻底抛弃虚幻的网游!不玩游戏、努力工作

,什么都可以谈?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

3. 降低CPU和显卡频率,失败

4。显卡、内存拔出后,清除灰尘,再安装好,失败

5。机箱开箱后四面通风、拔掉软驱电源线,节约电压,失败

6。关机8小时后,等机器冷却,连续失败

7。刚买的CMOS CR2032电池换上后,失败

8. 拿放大镜仔细观察显示卡的每个焊接处,可惜还没买放大镜、焊接设备等各种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Mats在纯DOS环境下测试通过,没有任何Error。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哪里坏掉

了?有时关机7个 ...

===============

你的狀況大概八九不離十~為nvidia顯卡主要的BGA控制晶片(就是有散熱片+風扇~那個晶片)~有接點不良導致

网友:
我的6800没改成功,还原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09-02-21):
我最近手上有一个9600杂牌子,修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到我手时就是花屏,只好到坛子里看看,因为DOS下不花,也是先加焊了四个BGA显存,有所好转3D有时花有时不花,不花时怎么玩都没事!后来我想加焊GPU可是不管我怎么加温,根本就无法松到,可能是我没有专业风枪的原因!
所以我斗胆说一句,你改显卡时可能造成芯片温度高虚焊了!

网友:
我最近手上有一个9600杂牌子,修理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到我手时就是花屏,只好到坛子里看看,因为DOS下不花,也是先加焊了四个BGA显存,有所好转3D有时花有时不花,不花时怎么玩都没事!后来我想加焊GPU可是不管我怎么 ...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谓的改,是用修改显卡的频率

网友:
LZ你已经就是高手了,多想想可能自己就 攻克了

网友(2009-08-08):
老大没看你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2009-09-16):
楼主意思是bios刷回12管5定点,频率在200、200还是花
后来BIOS刷回核心频率上350,显存在500左右,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