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被雷击,怎么办?

楼主(2008-04-12):
今天傍晚打雷,没关电脑,损失主机电源一个,路由器一个,model一个,交换机一个,幸亏有的包修,但是我的液晶显示器也击坏了,是去年10分购买的,不过要在外地保修,所以,想问问该是什么问题?
现象:通电无反映,插上插头,按开关键就像没插插头一样,没任何反映,不过插插头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电源接触声,就像主机电源插插头是那样的声音,请问该怎么修,我打开面板,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明显的烧焦现象!
谢谢大家!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雷击是可大可小的,你有电子维修基础吗?如果有,你先检查电源方面,通常电源方面先挂。你如果说NO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送修,因为这不是小孩玩泥沙,还是慎重点好。我见过还有驱动板连挂的。
[
]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保修好,雷击损坏一般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你有电子维修基础吗?建议你还是送修雷击损坏没那么简单

网友:
听你这一说,还是别动的好,去保修吧...

网友:
烧保险了~~~~~~~呵呵

网友:
楼主建议你送到专业的维修机构去
雷击的 大多数都是电源问题 像 光耦拉 PWM 拉都容易坏

网友:
接入220V电源插头时有打火的声音,说明电源内部的高压电源基本正常,但不能开机,说明故障在开关电源的PWM部分或开关电源已经工作故障在驱动板。如果你对电路比较熟悉,可以拆开维修;如果不熟悉,还是建议你送维修机构。

网友:
雷击的范围可大可小,还是送修吧,除了电源以外,MCU以及SCALER等都是比较脆弱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下,换了个电源模块上去,开机正常,感觉很高兴,但是等我关机再去开,又发现没反映了,但是电源供电的24v和12v 5v —8v都正常,另外在旁边有4个接线冒不知道怎么接了,晕了,,上面两跟,下面两根,
忘记怎么排了。

网友:
谁有这个液晶的ad板和电源板卖没?大概多少钱?

网友:
看样子电源开关管肯定挂了
咳字数不够凑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