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板有规则重启

楼主(2008-04-12):
一块845PE板.加电后.它大约每五秒重启一次.上测试卡看.大约每五秒有一次重启动信号.不管它跑码到哪一步.时间一到就重启.重启时面板重启按键的电压为零.跑码时为3V.电容.CPU电源管都换过了.还不行.想杀I/O.问下会不会跟I/O有关??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重启信号是哪里来的??真的好像有鬼在定时帮按重启键一样.怕怕.

网友:
注意检查开机电路(开关按键短路也会这样)再检查有没有短路的零件或芯片!

网友:
你的说说跑什么码呀?? 瞬间电压为零

网友:
我想:有个信号被有规则的拉底电平,所以不断的生启,
1。检修COMS电路,
2。检查开机电路
3。检查时钟电路
QQ:184494264

网友:
不知道LZ怎么首先想到去换CPU电源管理

还是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换 个电源,查开机电路,I/O,NQ~~~~~~~~~~~~~!

网友:
同意5楼,怎么上去先换电源IC呀。跑复位看看,有没有击穿或不良的器件
不行再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CPU的供电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就遇到过两例是CPU供电问题重启的。
但不知道楼主在代换前有没有测量过各电压的变化,比如你换了CPU电源管理时,上管和下管的控制电压有没有变化,不要盲目的去换件。
有没有 ...

板我早就拿下来测了.现在是裸板一块.再说不拿下也换不了其它配件啊!

网友:
是不是裸机测试的?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散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