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买的DDR内存问题

楼主(2008-04-12):
新买的DDR内存(HYDDR 400),用RST软件测试一了下,居然有两片芯片的位置标了红点,但是到WINDOWS里面又可以正常使用使用,请问这样有风险吗?还是本身RST软件有问题?

网友:
有问题哦,好的正常的内存用RST测,没有什么红色的标识的。

网友:
用久了就会发现不定时蓝屏了~~呵呵

网友:
用久了就会发现不定时蓝屏了 :(

网友:
不是你显卡花屏引起的吧

网友:
你的显卡是集成的吗。。。你插到其他主板上试试。。

网友:
肯定有问题。你可以用在别的机器上,主板兼容不好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如果主板插槽没有降级的,肯定是颗粒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