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8-04-12):
华硕主板开不了机!主板型号!p4p800-x。打开电源cpu风扇转!开不了机!
拔掉内存没有报警的声音!电容都没有爆!!!

网友:
查显卡。查漏电。查电源。查主板。OVER

网友:
一个个部件地排除,最后确定是主板的话,再传上来,把具体代码给大家报上来!

网友:
查漏电。查电源,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

网友: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修啊           这样谁也不能帮你啊     自己查查电路吧

网友:
我也有一片同型号的主板 ,一测CPU 供电烧了,更找了4个下管,CPU电压好了。加电自动通电。开机PSON  主板跑得很正常。进系统关机,风扇一直在转。维修到此,

网友:
谁修改我的帖子啊!更换了一个电源也试一样的!
估计试bios的问题!刷一下看看!

网友A:
查开机电路。特别注意供电管 的阻值的大小,如果小于100的话,说明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即可

网友:
LZ
请先自行进行简单测试后,并把结果发上来

如果不清楚怎么测试
请到新手区看相关帖

网友:
哇,看来楼主还不太明白如何修主板呢,起码的维修步骤你都没有去做,就去刷BIOS

网友:
新手啊!在学习一个多月啊!请多指教!没有主板测试卡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5152-1-1.html
看着图测,把测出来的数据贴上来大家就能帮到你了

网友:
不会连诊断卡都不会用吧,那还有什么搞头的

网友:
看NQ,BQ,CPU胡位,CLK和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内存供电的问题!现已经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板的通病都是中间两个MOS管的问题啊。。。。。

网友:
在这里觉得很温暖!谢谢大家的热情!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自学真的很不容易啊!会坚持的!

网友:
查查AGP槽旁边的APM2054北桥供电正不正常,2.5V/1.5V

网友:
自己买个测试卡
这样会给你省去不少的弯路

网友:
楼主注意,你遇到了华硕垃圾版了,这个型号版这种故障CPU座虚焊占90%以上。

网友:
楼主连个诊断卡了没有怎么修板啊,建议先买张卡插上看看显示什么代码先.

网友:
在这里觉得很温暖!谢谢大家的热情!我会好好努力学习的!自学真的很不容易啊!
好!那是的应该买一个诊断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开机电路。特别注意供电管 的阻值的大小,如果小于100的话,说明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即可

不知所云~~~~~~~~关开机电路什么事~~~

网友:
就这样啊!
  肯定是不跑数了!先查供电,因为你的主板能点亮,
一;查供电,
二:查复位,
三:查时钟
  都正常就刷BIOS
注意CPU座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