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TIP31

楼主(2008-04-12):
谁有TIP31的资料呀?
  TIP31   用 TIP122 和TIP127 哪个能代换呢?

网友:
TIP31C        100V        3A        40W        *        *        NPN
TIP122        100V        8A        65W        *        *        NPN
TIP127        100V        8A        65W        *        *        PNP

网友:
TIP122 肯定可以代换TIP31C的 我的那个7377XE图纸上用的是TIP31C,可实际电路上是用的TIP122

网友:
谢谢 楼上几位
我在网上找他们的资料都没有找到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呢?

网友:
你到百度搜搜三极管参数大全,想要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