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P7LI/c i845gl主板电源指示灯亮,但是不能触发。

楼主(2008-04-12):
QDI:P7LI/c i845gl主板电源指示灯亮,但是不能触发
是联想品牌机里面的主板,带isa插槽,看样子像是技嘉的产品。
用手触摸南桥发热比较厉害。
何解?

网友:
那有可能南桥坏了 、、、、技嘉主板坏南桥的较多

网友:
呵呵  那就X了吧    没有救了啊

网友:
检查一下PCI A14脚  3.3VSB短路没有

网友:
同意4楼,查PCI-A14  SB3.3V,有的话再看AGP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