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键盘不能使用通常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8-04-12):
我姐家的机子,键盘不能使用了,后来加个USB转接口才算了事,可是玩QQ飞车时,上下左右键不能用,据说这款游戏必须PS/2接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修下这个主板,好修吗

网友:
你测一下PS/2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嘛,另外是到IO还是南桥去了

网友:
看那个供电脚相连的保险坏了不???还有电感。

网友:
多谢你们了
哎,板子没在身边,是我姐家的电脑,等过两天有空拿我的万用表去测下

网友:
我也怀疑保险坏了

网友:
确定不是键盘的问题,再查主板的接口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查找想应的线路,如果线路也全部正常,与其相联的南桥或IO损坏了

网友A:
量电压,阻值,不一样了追线路,先可以取掉排容

网友:
ps/2后面不是有一个充当保险用的贴片电容啊看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PS/2保险电阻容坏       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电压,阻值,不一样了追线路,先可以取掉排容

                                                       可以先取掉排容 .量电压,阻值!!

网友:
现测一下4脚的供电是不是5v的电压在测一下与之相关的线路特别是电容电感保险丝,还有你bios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