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 极风MX4000显卡开机花屏求助

楼主(2008-04-12):
祺祥  极风MX4000显卡开机花屏:其中一块是有规律的竖线,另一块是开机花屏程现乱码全是感叹号,请问各位朋友是什么坏了

网友:
吹掉一组现存试试

网友:
两块都有可能是RAM,BGA不良,你可以用MATS扫描一下看看是不是单个RAM不良???????

网友:
那个有竖线的应该还看得清吧,用mats测下

网友:
学习中 看看大家的意见 谢谢分享

网友(2008-05-13):
有几个疑问,请大家帮忙一一解答,在此,先谢谢了。

1。Mats测试通过,没有任何Error,看电影,浏览网页全部正常,但运行3D游戏时花屏,CPU占用高达99%。是不是显卡哪里坏掉了?有时关机7个小时后,还能玩一会,但不定什么时候,3D游戏又花屏了,最小化全部窗口后,CPU占用下降,恢复正常水平。

2。显卡或主板上负责处理3D程序的元件是什么?是不是电容?如何测试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