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775针CPU VSS脚的连接

楼主(2008-04-12):
请问P4 775针CPU,它的所有VSS脚是在CPU内部连接的还是通过CPU座每一个VSS脚单独外部连接的?我的CPU座断了一根针,查了下是VSS脚.
cpu

网友:
断了就焊上麻~
: 很好弄的呀,,

网友:
应该是指向同意个点,你可以把他和任意一个连接试试,想想,775针的CPU 北桥可没有这么多点来承接呀 地址 和 数据线应该都指向同一个北桥点,只知道PCI的就是指向SB的同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