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更换南桥后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12):
昨天做了一个旭日150的南桥,是因为USB无法使用,更换后USB可以使用了,不过声卡驱动驱不起来~?还有,在不插外置MODEM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一个PCI调制解调器的硬件.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怪死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不良?
打AC97到SB的阻值看看有没有收获!

网友:
本来就应该有个调制解调器的嘛,只不过你原来在BIOS里面被关掉了,换了SB后(BIOS设置保存在里面的),恢复到默认设置了撒,你在BIOS里面把它关了,估计声卡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不行,那可能是声卡到桥没搞好,加焊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你南桥没做好。。。
可以考虑加焊下南桥

网友:
o
这是不是没做好呀那就量一下他门到SB的阻值判断以下了有打阻卡的话就打下南桥的阻值

网友:
如果之前声卡是好的,那就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声卡是好的???可以考虑加焊下南桥!!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南桥,声卡驱动是正常了,还还是没有声音呢,奇怪了..

网友:
还是先加焊一下南桥那个调节器那个是正长的哂纳感面的那个大哥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