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e 复位不正常

楼主(2008-04-12):
华硕p4p800-e 原先的故障是座虚焊 带灯测试有几个不亮 用力压cpu能点亮 加热烘烤后 带灯全部亮 以为可行了 插上cpu 点不亮 用力压也点不亮 这时发现按rst开关 PCI  rst始终高电位无跳变 不上cpu rst低电位 晕了 难道cpu座会引起复位能高不能低?---只动过座 其他地方没动过

网友:
那没修CPU座之前复位正常么? 触发RSTCON   后检查RN48(南桥附近)第7PIN 看是否有跳变

网友:
又可能是加热CPU座的时候,讲南桥到CPU的部分信号短路,造成此现象

网友:
那没修CPU座之前复位正常么? 正常 压紧座还能点亮

网友:
RN48测过了么? 在测一下R240两端是否有跳变.

网友:
清洗CPU座,可能你加焊时,助焊剂或松香造成CPU与座的接触不良引起的。今天我修一片Topstar CPU座虚焊的主板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后通过清洗CPU座解决。

网友:
新手到来,学习到了!!!!
还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提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