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源ST专修想卖掉

楼主(2008-04-12):
买来用不着,基本是全新的,一张纸都不少。最新的WINDOWS版

1000块。淘宝交易

TEL:13954734425       QQ:42230071

网友:
效率源希捷(SEAGATE)硬盘数据恢复及修复程序
希捷(Seagat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硬盘产品制造商,前后吞并过CONNER及昆腾硬盘厂,占有超过50%的硬盘销售市场,所生产的硬盘从1寸到3.5寸,涵盖IDE、SATA、SCSI等系列。效率源希捷(SEAGATE)硬盘数据恢复及修复程序几乎支持目前为止所有的希捷品牌系列硬盘,即便希捷还有更新的系列推出,效率源科技也会在第一时间对程序进行升级并通过网络提供给用户。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希捷(SEAGATE)品牌硬盘进行数据恢复及修复的专用程序,程序可以广泛的处理故障:硬盘不被电脑主板BIOS所识别,硬盘接通电源后发出敲击声,硬盘数据区只能读操作无法写入数据,提示SMART分区表出错,原厂固件区(Firmware District)出错而造成的几乎所有问题。
主要用途:数据恢复 硬盘修复
主要功能·备份模块和磁道:此功能是对硬盘修复和数据恢复的必要步骤·固件检测诊断、通病修复、修复只读、这三个功能是ST硬盘主要的数据恢复功能·支持清空G、P表和道表,坏道修复,高速扫描加P表和全盘清零,对固件引起的全盘坏道以及少量坏道进行修复,全盘清零可以清除逻辑坏道·全面自动校准为盘体级的厂家自动修复,作为硬盘修复的重要步骤,可以修复大面积坏道,不认盘,固件检测出错,认盘慢等严重错误·屏蔽磁头:对磁头坏引起的规律性坏道进行砍头操作,以达到修复的目的·参数修改:修改硬盘的型号.序列号.以及容量·清除密码:对加密硬盘进行解密操作,该功能主要用于数据恢复.·复位smart:主要对SMART产生错误的硬盘进行复位,使其恢复到出厂初始化状态;该功能对数据恢复有一定作用·开关电机:硬盘电机的手动关闭和打开,该功能是在硬盘热换板数据恢复及修复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

支持型号包括: U6、U8、U10、B54、UX、U5、K2、K3、K4、K5、K7-ALPINE、K7-PUMA、K7-PUMA2、 K7-APLUS、K8-TONKA、K9-TONKA15、K9-TONKA40、K9-TONKA2、K9-TLITE1HD、K9-TLITE2HD、K10-NHAWK1HD、K10-NHAWK2HD、K10-GALAXY、K10-GALAXY2D、K10-GALAXY3D、SATURN、NEPTUNE、MERCURY、VENUS、MERC2

产品售价:1800.00元 包含EMS或航空快递费上面是XLY官方的介绍~

我也用XLY ST,感觉非常好啊~为什么楼主不用呢?

网友:
多谢版主支持~~

两个原因 1 我这里盘很少,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有一个盘修,感觉留着没什么大用处

             2 手里还有pci3000,感觉足够用了

网友:
忘了说了,东西是在效率源总部买的,效率源的各种技术支持一并提供~~~~

网友:
有本坛兄弟预定了~~~

送本pci3000的英文说明~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出手蛮快的,一下就被人预定了

网友:
已出~~~

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