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主板开机CPU跑不过去

楼主(2008-04-12):
CPU电压为 1.44V    复位和时钟也是一样的电压这正常吗?

网友:
正常啊!检查北桥供电和时钟复位等!!!!1

网友:
我好讨厌这样的  SIS 的主板 。。
  全部都是 CPU 空焊    到处都是 8705 坏。。

网友:
是精英661吧!

你测一下cpu插槽,看是不是好的,估计插槽毛病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都是CPu虚焊问题,用带灯测试下。

网友:
   OK 同意! 电压都正常,不是虚焊问题就是BIOS资料错!
刷一下.........基本能解决问题70%CPU不跑问题!再有就是I/O
  如果南桥发烫,一般都是南桥后数字为DB EB 蕊片!也造成CPU不跑数
把显卡供电管,北桥供电管换!
  以上问题能解决90%CPU不跑问题!

网友:
CPU复位正常吗?光有电压不行,还要有跳变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