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CPU断电,

楼主(2008-04-12):
我有一华硕主板P4P800,不上CPU可以正常开机.一上CPU触发亮了就断电,上假负载量供压;CPU没有供电.[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内存电供正常,.我想问这会不会是CPU座坏了,还是北桥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更换cpu的供电模块就好了

网友:
测量12V_4P /VCORE ,12V_4P对VCORE是否有短路.

网友:
ADP系列的PWM芯片,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一上CPU触发亮了就断电,上假负载量供压;CPU没有供电"我的正好和你相反:上假负载有电压,上真CPU反而没有电压,但我的CPU频率太高,主板前端总线太低,所以不亮!

网友:
哦,那你这块板是不是搞好了,还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CPU座有问题啊。。。建议换座啊~~~

网友(2009-07-15):
不知道修好了没有,要是有答案就好了,为什么很多都是问过之后就没声音了呢,这可都是经验呀
偶今天刚好遇到上CPU断电的,看看是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