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整流桥问题

楼主(2008-04-12):
飞利浦170S上的整流桥GBU4K,发现它的几只腿上有烧黑现象,想测一下是否坏了,由于没有图,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不会测,谁给个图,简述一下工作原理.先谢了.网上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内部就是4只整流二极管, ~ ~ 是交流电输入  + 就是电源输出正极  -是电源输出负极我没有权限发图给你看,  要图的话就给我发邮件  zyh811025@163.com

网友:
板上一般标的都有正负极,只要极性不错就可以的

网友:
那是二极管特性
  如果 看了上面的帖子还是不会测量的话 建议找个好的 然后测量   !

网友:
谢谢各位,等回来我找个好的,再测一下,由于我是自学的,进步比较慢.

网友:
求学路漫长,祝早日找到维修的乐趣!

网友:
最好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免得再烧把你吓到

网友:
在网上找了几个图片自己PS了一下,可能会更加直观一些,希望对您有帮助:左边为实物图,右边为等效电路图,有了这个电路图就不难测量了.假设用数字表,红笔为正,黑笔为负,拨到二极管档:
1、黑表笔搭整流桥堆的直流输出+极,红表笔搭桥堆的2脚或3脚,表上应显示:600mV上下(硅二极管正向导通的管压降为0.6V);两个表笔对调来测,表上应显示:1(即无穷大,因为二极管反向阻值为无穷大,电流无法通过.);如果测得的数据如上所讲,则说明直流输出+极这边内部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是好的,如果测得的数据偏差很大或听到蜂鸣声则说明内部整流二极管性能变劣或被击穿.
2、红笔表搭桥堆的直流输出-极,黑表笔搭桥堆的2脚或3脚,表上都应显示:600mV上下;将表笔对调来测,表上应显示:1(无穷大);如果测得的数据如上所说,那么直流输出-极这边内部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是好的,如果测得数据偏差很大或听到有蜂鸣声,说明内部二极管性能变劣或已经被击穿.
如果上面的测量中只要有一次听到蜂鸣声,那么你就应该换掉这个桥堆了.

网友:
很容易量的,正常中间接交流电的互相之间用万用表二极管挡量是不通的,两边一边有阻止一边没阻值。只要有叫就坏了。

网友:
整流流桥就是两只整流二极管啦,

网友:
整流流桥就是两只整流二极管,只要极性不错就可以

网友:
会测量了,我测的那个是好的。一个一个的都太热情了,我都洒泪了要。

网友:
呵呵。流泪吧。只要测量一般不短路基本上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