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普平DELL显示器不能进入节能模式

楼主(2008-04-12):
一台15寸普平DELL显示器不能进入节能模式,无信号时屏幕灰白色,此显示器无OSD菜单,无信号是几个调整指示灯全亮了,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呀?多谢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这是正常的.有些15寸显示器待机是白屏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TCL的机子,跟楼主的一样,刷一下就OK了,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答,请问一下3楼,是刷EEPROM吗?

网友(2008-11-15):
回复我一下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希望能找到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